北桥供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0-07-29):
手头有一块板不跑码
手摸北桥供电MOS管发热好高
北桥也是一样
MOS管有正常供电有正常电压输出
是不是北桥坏了呀
换了MOS管也一样
本人是新手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你至少把主板名称型号和桥的型号发上来,供电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
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华硕P5P800电压MOS管输入3V输出1。2V

网友:
以前好像被人修过内存插槽有四个现在就只有两个了被人拆了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打下北橋的阻抗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发热大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打下阻值吧!

网友:
如果不是桥坏还有可能不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短路。过载才会热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北桥的供电电感,看看是否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管烫也不一定是北桥坏  打一下供电管输出极的对地值   再就是用灯座看  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打PCIE数据线的值  等来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