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种无线网卡好用?

楼主(2010-07-29):
一个朋友的电脑 (台式机)距离无线路由器(TP-LINK)20米 中间隔两堵墙   由于环境特殊 不允许走网线  一直使用水星MW54U。信号一般  但是正常使用没问题  最近路由器挪了地方 又多隔了一堵墙 信号变的很差 于是开始讯找替换产品
1:换TP-LINK 322G+  信号时有时无 基本连不上
2:COMFAST 的 CF150N  一个信号没有
3:换TP-LINK 550G  无信号

今天计划用水星MW54UD在测试下   比54U多一个外置天线  不知道芯片是否一样
刚拆开水星的看了下 是Atheros AR9271芯片 不知道760N   ZD1211   8188SU 和这个比起来 哪个更好一些 希望用过的朋友 推荐一款合适的网卡

网友:
补充一下 在我这里测试 COMFAST 的 CF150N效果最好水星MW54U和322G+性能相当 比前者稍差  水星有价格优势  所以才用的它

网友:
有大发射功率的路由,买个就行。
淘宝上弄个台湾产的无线路由吧,天朝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有规定,家用无线设备功率不能超过30毫瓦,信号都跟阉割过的太监一样。
也可买个超级大个儿的天线或定向天线试试。

网友:
用dlink的SOHO 6系列的都可以,要是用大功率的话长时间,头晕耳鸣,

网友:
用一个定向天线应该会好一点,八木,蝶形的都可以啊。不过要选2.4G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