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无待机电流,但可触发

楼主(2010-07-29):
一台华硕A8M拿来时说被摔过,外壳几处都破了,拆出板子,发现3M5M处板子有点弯了,估计摔下来时这点受的力,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0,无3M,5M, 开机脚电压只有2.8V,旁边一个像个音乐符号的开关待机有3.3V,不知道这开关做什么的,按这两开关都可以触发,电流瞬间跳到0.23A时马上跳回来变成0.04A,这时3.3V, 5V都出来了,此时再开机电流还是瞬间跳到0.23A后跳回0.04,  南桥有轻微的热量,不知是不是被摔坏了,因为手头没有这种南桥,望大家支个招,先谢了

网友:
我昨天修好了一台A6M的,NV的北桥,打对地值6欧,换了一个,直接进系统,!华硕的主板设计时候,北桥有问题会掉电的,就算你取下北桥照样掉电,测下北桥供电对地值,打底下,周边电容对地值。一定要上好的北桥!

网友:
这板子现在EC就有问题,先排 除EC之后再说吧

网友:
这个板子触发之前是没有3V5V的
触发后关机3V5V还在,电流在0.06左右

先查电压出来全没有?
如果各电压都出来了,查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