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通电几秒后断电,有时正常PCI和PCIE插槽无时钟

楼主(2010-07-29):
今接到一个由精英给方正代工的6100的主板,一通电发现,几乎走到内存后,就会断电关机。拔掉内存,显示c1,主板就一直不会断电。查内存电路,电压和时钟都正常。CPU和内存都是好的。有时又能顺利通过检测,显示器上能显示,试过几分钟都没有问题,这时测主板的PCI和PCIE的电压是正常的,但时钟却是0,每次测南北桥的晶振25.000的电压,是1.5-1.6V,这时显示器上就会花屏,字符会重叠显示(不是起横线或竖线的那种)。换过内存供电,现象一样。IO是8726,手上没可代替的。不知是不是雷打。求高手说过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橋有問題

网友:
独桥的就干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桥的通病  空焊 加焊桥

网友:
压着桥开机,现象也是一样的断电。没有修桥的工具,只好作罢。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下。

网友:
也可能是CPU座虚焊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替换过内存没有,其实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查一下复位电路,查一下门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