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电源无5VSB

楼主(2010-07-29):
一部达硕电源无5VSB,此辅助电源采用电源模块是P1014AP06,主电源芯片是HS8108

测得第1脚为7.96V ,第5脚为288V

试换光耦817和光耦外围电阻均无效。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未见异常

HSR8018和SG6105D引脚功能一样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一共也没几个元件。。。c10容易出问题,换了看看。

根据你提供的电路图看,1脚为7.96V如何得到的?因该有启动电阻到+300V呀。。。。

网友:
5脚288V显然是没有起震,1脚好象太低了

网友:
第1脚7.96V是由辅助开关变压器的绕组正反馈过来的,C10是第1脚的滤波电容,换了C3,一样的现象。这图是在WWW.DATASHEET5.com下载的,这图与达硕的实物图有出入,这达硕电源里面没有431,怀疑是电源模块损坏,但拆下测第5脚与地好像又正常。找不到同样的型号来替换

网友:
第1脚7.96V是由辅助开关变压器的绕组正反馈过来的
------------------------------------
电源IC通电后一瞬间,没有启动电压,如何产生振荡?

辅助开关变压器的绕组正反馈,要启动后(电路进入振荡状态)才能有反馈电压。这也是启动电阻的重要使命。

按你这个图,不可能1脚有电压,而后级无电压。1脚的电压来自辅助开关变压器的绕组初级---正反馈,1脚有电压就说明电路工作了(电路进入了振荡状态),同时作为同一个辅助开关变压器的次级也应该有感应电压!不可能初级有电压而次级无电压,除非次级线圈断路/开路,或次级整流滤波负载有短路。

431是取样的,如果没有,也因该有个稳压二极管做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上的线路走向与上面那个图除了没有431之外,其它均无出入。
这个电路确实没发现有启动电阻,第5脚是内部集成MOS管D极(难道是由内部第5脚经过降压获得启动电压),第1脚如果电路没有振荡,也不可能产生电压。拆下变压器测量,初级、次级无开路。

反馈回路无431及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没发现有启动电阻,第5脚是内部集成MOS管D极(难道是由内部第5脚经过降压获得启动电压),
----------------------------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先换IC。

网友:
你看下地4脚电压多少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没有起震这点是不用怀疑的,1脚的电压是由5脚提供的经过内部启动电路输出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1脚与电源300V之间加接一个启动电阻试试看呢。(100~150K的电阻)

网友:
在本论坛中有很多人一有问题就喜欢怀疑光藕,纯属误人,请大家注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只要查外围原件没问题  第一个就是换IC   一般都会解决问题。如果是烧爆IC  就考虑大滤波坏 开关变压器短路  尖峰吸收原件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1脚是供电端,不是高压启动端,用电阻引一启动电压到第1脚会烧IC的。我把变压器拆了,第1脚也没有了电压,如果说第1脚是由IC内部的降压获得的。为何在拆了变压器之后第1脚的电压就消失了,电路不起振,拆下变压器对电路无影响……

网友:
回复 郑鹏(大鹏) 的帖子[/
    老大,我上面不说了吗。1脚的电压是由5脚经过内部的启动电路输出的,你这个要看下4脚电压因该底与0.5V否则就只有换IC了。你把变压器给拆了,5脚没没电压,1脚自然也没电压了呀,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我错了,大哥 不好意思。。让你操心了,谢谢!

网友:
更换电源芯片、滤波电解电容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