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有个地方看不懂 在线等

楼主(2010-07-29):
  图中 3V—PWR 经过 G45 输出3D3V—AUX—S5

  中间那个G45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 这两个电压哪个现出来啊

网友(点评):
左边的先出来

网友:
3D3V—PWR 是51120输出的 但是它有两个EN信号,如果是PWR先出来的话,

那又看不懂了,3D3V—AUX—S5 给U16供电 输出 S5-ENABLE 给51120的EN 信号

  不知道哪个现出   感觉很矛盾  希望有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给u16供电的是KBC_3D3V_AUX 不是3D3V_AUX_S5

网友:
板号是 KAI MB 48.4F601.001 好像是V3000的

网友:
G45应该就是焊点,这个搞清楚先后有必要吗?都是相连的,感觉3D3V—AUX—S5 是其他地方给的

网友:
那不是 51120 一开始就输出2个PWR

那EN 信号 不是后来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5V_AUX_S5是一插电就出来的 5V_AUX_S5是开机才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是KBC_3D3V_AUX 是一插电就有的

网友:
焊点 应该不相连把

网友:
正解!G或者JP等就是个测试点而已。~~不要在此纠缠了!
LZ换个思路吧,也许就有新发现了。也不说下机器是什么故障,让大家共享一下嘛

网友:
测试点而已

网友:
G是留的测试点

网友:
在PCB板上就是一块铜箔,可以测试用,也可以用刀割开,分段测量!

网友:
是隔离点,让你判断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的

网友:
电压是从左边进右边出。

网友:
GAP就是板上连线的间隙,一般用焊锡连接,也有断开的,断开可以测试,用焊锡连接的也可以焊开做测试。你可以看到桥芯片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连线上的焊点。

网友:
这是纬创的。板上是连在一起的。基本是断不开的。一定要断开就只有割板。还挺不好割,一个是面积大,二个是容易割到中间层。

网友:
这个搞清楚先后有必要吗?都是相连的

网友:
其实我问这个 关键是想搞清楚电压的顺序, 谢谢大家了

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先出来,还有一个 KBC_AUX_S5 这个类的电压  不知从何而来

网友:
楼上灌水, 强烈申请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