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技嘉P1000的865板子,工作时一直有吱吱声,与风扇无关,好像是高压漏电或稳压管击穿的声音,是否是某个MOS管坏了?现在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上假负载各点电压也基本正常,只是4个基准电压值只有一个正常约0.97V,另3个在0.04V左右有波动,这样情况该怎么查?谢谢
技嘉

网友:
MOS管老化功率下降 或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波形不正常!导致MOS管和电感和电容发热大。先更换MOS管不行再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qqwert2188
的帖子
20M的示波器能查的出吗,上下管的输出波形应该是基本一样吧?另外没有检查到温度异常的MOS管,电源管理芯片也似乎正常
谢谢

网友:
你趴近点听,看看到底是哪个管子,然后更换!!!

网友:
有 声音 听下 最好查了 电容情况比较多

网友:
姚学习
的帖子
CPU供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如果没有示波器 那么测一下所有供电管控制极的电压进行对地 换掉场管 和驱动IC

网友:
已解决,是电源的输出出了问题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涵山哥,我是个维修新手,我想请教下,CPU的驱动IC一般在什么位置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供电IC我就了解,就是驱动IC我好陌生啊,麻烦你指导我下,谢谢了!!

网友:
主板哪来的高压电路呢? 响声这么大的一般都是ATX电源变压器或大电容漏电的问题了

网友:
zhangbf
的帖子
CPU的驱动IC一般在CPU座旁边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就把表打到蜂鸣档 一只表笔点中CPU供电管一只表笔去划CPU座旁边的芯片你就知道了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不好意思我还是有点不是太明白,一只表笔点中CPU供电管的G极吗?它们不是有些连接到电源主IC和次级IC的吗?我拿了板看好像没有找到什么IC除了电源管理IC外!! 谢谢了

网友:
zhangbf
的帖子
CPU供电分几种 一种是单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另一种是主从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主从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供电管G极连接到从电源IC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涵山老师那你说的主从电源管理芯片就是驱动IC吗?

网友:
是不是换了个电源呀

网友:
是电源发出来的声音吧,很多快坏掉的都会这样

网友:
电容如果发声不用2分钟就爆浆了!一般是MOS管,摸一摸那个最烫MOS管就那么几个!4个基准电压 只有一个0.7-1.2属于正常现象撒!

网友:
回复
不好意思我还是有点不是太明白,一只表笔点中CPU供电管的G极吗?它们不是有些连接到电源主IC ...
引用 网友A:
[/quo
如果只有主PMW就连接到主PMW,如果有从都是连接到从的。你跑下线就晓得了是 一般是栅极和漏极的反馈连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