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待机黑屏后,不亮机

楼主(2010-07-29):
三星R428的 电脑在不用的时候一段时间就会黑屏 而且怎么搞都不能亮 只有重新启动 但其他程序一切正常 也许是设置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教 最好有用过这款机器的人指点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显卡 CPU温度 有没有过热的现象。

网友:
测过了 都不是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么  就是黑屏后 你按键盘上的小键盘等键 那个灯能亮能灭么

网友:
休眠恢复不了了
取消休眠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  自己就好了  清了个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