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D开机黑屏隐,约能看见显示的东 ...
❀❀联想100D开机黑屏隐,约能看见显示的东西。

楼主(2010-07-29):
联想100D开机黑屏···隐约能看见显示的东西····这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头一天晚上还能办公···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
黑屏

网友:
初步估计是灯管跟高压吧。。外接有显没

网友:
外切 没有显示·~·

网友A:
疯掉了 你外界的时候要转换Fn+??一下这种问题一般都高压包坏掉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叫暗屏,一般都是高压板和灯管损坏造成的,极少数是显卡造成的。以我的经验灯管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