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阻和排容

楼主(2010-07-29):
排阻上标的值是排阻中一个电阻的值还是几个电阻的总值还有跑线跑进去怎么样出来呀

网友:
排阻相当于把几个单个电阻粘一起 标称值是每个单元电阻的值 从对称脚出

网友:
排阻:就是三个或是四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排在一起封装。排阻上的数字是每一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排阻就是,一排电阻

网友:
排阻就是一般四个相同阻值的电阻连接成一个整体,便于缩小体积,简化电路,上面标的阻值是每个电阻的阻值。内部电路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