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的Z1,7300显卡,现在开机有前光无图像,外接 ...
ACER 5580的Z1,7300显卡,现在开机有前光无图像,外接一样。

楼主(2010-07-29):
客户说前几天花屏,后来开就成有背光无图像了。显卡为7300,而显卡涂的红胶,不好去。
显卡

网友:
不好去也要想办法做BGA,7300,我都是直接加焊了改散热OK了!这个红胶只是外围涂了一点吧?内部没灌胶的。我做的还没发现内部灌胶的7300.。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你用热吹风吹红胶再用摄子边吹边挑红胶,这样就能取掉红胶。然后换森级版显卡,这样能用的住。不然以后必需返修的。

网友:
你说的升级版是不是01的

网友:
是啊,先加焊显卡试下吧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红胶我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风枪一边加热一边用一根针小心把红胶挑出来,然后四周涂焊油用风枪吹进芯片里去,上返修台拆芯片,如果担心还有残留红胶的话,最好用个镊子轻轻地撬一下芯片,不到温度千万不要用蛮力拿下芯片啊,那样肯定会掉点的。

网友:
把红胶除了再加焊下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就是那个红胶不好搞下来。

网友:
刚修好一 台5583,同样故障,更换10年版的显卡,非常稳定!

网友:
用风枪吹 或者在bga上直接搞下来

网友:
这个本子是显卡问题,取下重植后故障排除。能用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给客户报更换芯片的价格,客户认为太高。

网友:
显卡重植后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加铜片运气好可以坚持3个月左右,

网友:
用风枪吹了,在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如果用不了几个月,是不是应该改装风扇哦,要在显卡上面加铜片散热
红胶肯定是要先除去才能做BGA的,慢慢地用针一点点挑走,不要太高温了,很容易把显卡吹暴的

网友:
反正这个东西呀就是那么回事,不换显卡的话,有的时间短一些,换显卡吧,客户闲价钱太高了。真没办法。

网友:
现在不好干了,现在的客户就是又要价钱低,又想用的长

网友:
基本上我都不去红胶,直接加焊,更保险点不会连锡

网友:
客户闲价格高,也要看你怎么说“我们还要给清风扇加油,加硅胶、铜片,改长转,保证温度压力测试在70度以下”就行了。

网友:
胶不用管他的就这么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