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61开机到logo界面就白屏

楼主(2010-07-29):
客户拿来是开机不显示的,拔插一下就显示了,还会嘀嘀两下就白屏了。各位师傅有见过这种现象吗? 有见过的,请给个思路和建议!小弟先O(∩_∩)O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是每次都嘀嘀两下就白屏:很有可能是显卡虚焊或者显卡内部损坏。再一个你最好看下板子上是否掉了:部分输出电压。

网友:
外接正常不,加焊显卡吧

网友:
看一下外接显示器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不白了,就找屏上事,如果还是白的话,再想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虚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