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61机器怪问题。

楼主(2010-07-29):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S61机器。机器开机一切正常。进了系统使用20-30分钟后。就会黑屏 接着就白屏。但是。。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屏幕就会又出现画面。但是切换外接显示器不亮。机器黑屏转白屏的时候看的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屏幕是白的。请教高手这大概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你去明基官方网站下载一个最新的显卡驱动试一下,这种问题,只有试了,才能准确找到问题的,

网友:
像楼上所说:先换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如有条件的话,可以先换块屏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再出现白屏时试下屏上供电是否能达到3V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检查是否是独显的。也有可能是显卡出现问题

网友:
屏是上个月才换的新屏。集成显卡。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
还是先换一个显卡驱动吧,驱动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已经根据1楼的方法试了。至少现在正常中。我再拷拷机器。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事情,你换个系统试试吧,如果不行,那就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