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打的机器,5M0365R电源芯片坏!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已经好了

楼主(2010-07-29):
5M0365R四脚的!可以用其他芯片代换吗,用什么代换好???
杂牌液晶的电源板上的!,用电视机万能电源模块代换好了!

网友:
拜托把标题修改正确啊!很雷人的啊!~~~代换原则就是查PDF内部,引脚一致就可以代换的。你这个不只四个脚吧?是电源IC吧?三星的板用电源IC的多,那是6个脚的。三脚的那是普通场管了。

网友:
一般的化四脚的不能用三脚的代换吧,但如果它们的引脚定义一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标题真JB雷人,也没有人管,这个要扣分的,抗议一下!

更换是要根据引脚定义来的!

网友:
这个芯片很普通的   不难买的

网友:
标题太NB了,应该是6脚的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好找啊!
液晶中最常用的芯片之一。
代换的也多,估计你也没有:
KA5H0365R, KA5M0365R, KA5L0365R, KA5M0365RN
KA5L0365RN, KA5H0380R, KA5M0380R, KA5L0380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用万能电源代换了!

网友:
没懂,有什么雷的,我说是被雷打坏了的???
已经好了!用电视机万能电源模块代换的,可以自由调节电压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没看出有什么雷人的词,是楼主重新编辑过题目了吗?

另:电视机通用万能模块的效果比较差,容易引起干扰。
这个,你使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