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0-07-29):
有两台NEC笔记本在手里好多天了,原本第一台是按下开机闪一下就灭,第二台是好的,开始怀疑第一台是MAX1907A损坏因为急切判断故障即拆好的那台的MAX1907A下来替换,没想到第一台故障依旧 ,后通过网购买了几块MAX1907A回来更换回第二台,和第一台,目前情况两台按下开机键都无反应,望专家支个招,第二台原本好的拆了MAX1907A后再如何更换都开不了机了,已经换了3块MAX1907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不是虚焊了,你用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MAX1907A就是CPU供电模块吧,我不但吹了,而且还用烙铁加焊了很多次确定了每个脚都焊接上了,我真是没有啥想法了,就是想知道大家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你在取下芯片后:不知道有没有,没上芯片就通电。如果:要是取下芯片没上芯片就通电,那肯定给MOS管及后级都烧坏,这样就会短路。如果你是换完芯片再加的电,那你就检查是否焊好了。1907A吧

网友:
先不要搞那么复杂,放下电看下

网友:
那应该把第二台原来的1907换回去,如果还是那故障的话,就是在吹的时候把芯片吹坏了,再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旁边缺元器件了

网友:
大家说的方法我都做过了,另外买了几块MAX1907回来换,结果都是一样的,哎......该怎么办啊

网友:
你肯定没焊好,焊好的话就会有的,再补焊下,有烙铁加焊!还有就是你拆了电源心片,上电,会烧东西的!

网友:
先查查MAX1907A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吗,查第7脚开启信号、第10脚和第30脚5V、和第34脚主供电;如果这些条件没有或是缺少,就顺着,这些脚向后查

网友:
MAX1907A带触发电路的吗

网友:
测得开关按钮处电压只有0.56V  按下电压消失....开关的待机电源好像是从南桥出发的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怎么会开机呀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 待机电路啊!!!

网友:
很大可能是你拆了蕊片后开过机。

还有就是你买的蕊片也是坏的或都吹坏了,用焊的看看,看看有没少件或碰件。

网友:
对的我拆了芯片后开过机子,,,这个有影响吗,望赐教

网友:
拆了芯片再开机~~~~~~~~~~~~麻烦了

网友:
可能是SB脱焊或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