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三个角标注为J,K,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29):
二极管三个角标注为J,K,A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是可控硅。

网友:
那么可控硅在电路板上的标注是什么?在液晶显示器中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是G、A、C还是J、A、K?前者是可控硅,你说的元件我叫不出名字,但应该起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用在电源部分,,保护电路中使用

网友:
是G、K、A吧,它是可控硅,是在电源电路中做保护用的

网友:
确实是J A K ,是显示器驱动板R G B 跟MCU之间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