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纯平,不插信号线,插电源,指示亮闪,插信号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7-29):
昨天拿来的三星788DF纯平显示器,今天加电测试,发现当不插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当插上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就不亮了。。屏幕都是黑屏的。
    测电源的次级电源都是正常的,这说明前级也是正常的。二次电源是升级型的,B+的电压只有50V,显然是没有升级。不过我实在是找到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的。我记得以前也是有过这个的故障。就是忘了如何修复的。。。。

网友:
不接信号线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怎么闪?
一是检查一下信号线,二是测接信号线与不接信号线的电压,然后时行比较,从这找突破口。

网友:
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是绿色的一闪一闪的。三星788的好象都是绿色的。不显示黄色的。。

网友:
不输入信号指示灯闪是正常的,你接上信号后重新开机,在开机那瞬间看看行是不是工作了一下。然后再检查行工作信号是不是反馈到了CPU的9脚。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是CPU坏. 换了就好.

网友:
三星有这种通病的,要不线有问题,要不就是CPU中控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