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的电容分析

楼主(2010-07-29):
分析过这个电路的人一定明白这个电路的用途,所以其它的图我就不贴了,请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我想知道的是PC26的详细充放电过程,也就是它是怎么充电的,充电回路是什么,是怎么放电的,回路又是什么?
如果它压根不是充电放电的过程,也恳请说明。

详细的电路分析参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4465-1-1.html

网友:
学习下 电容倍压 电路。请BAIDU,或GG。

这里简单介绍下:

网友(点评):
电子知识很深厚

网友:
别管电容的正负极,知道一端比另一端的电压高就好理解了。比如电容充电后,电压是10V,这是假定一端是0,另一端相对0来说是10V,当为0的那端升高以后,另一端还是比它高10V。比如0升高为5,另一端比他高10,就变成15V了

网友:
多谢管理员yzz163和李凤谋的介绍,正在努力领悟中

网友:
pq14和pu8不断的导通截至,得到vh28的电压

网友:
已经大概明白了,多谢两位,特别是yzz163的点拨和讲解。

网友:
163深入简出,讲的最通透明了,佩服佩服。是一个升压电路下面应该有的振荡器控制。

网友:
懂的一看就晓得,不懂得还要理解望呆半天

网友(点评):
人非生而知之 习而知之 都是如你这般过来的

网友:
3楼的讲解到位  本来电压值就是一个参考值  是个相对而言的数值  看把哪个电压作为基准来考虑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电路知识真的要加深了,163真的很厉害,不知道电路如何学起,我总感觉对分析图纸很吃力。。

网友(点评):
积跬步以至千里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这个电路应该好理解,很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指点了,学习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学的,经验也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希望以后多多指点。虽然没见过但希望可以多你这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