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27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9):
一台联想启天M2700开机正常,BIOS画面跳过后,是8139的画面,然后就是左上角跳一小短杠。就不启动硬盘,进不了系统。重启F12选光驱也不能启动。把硬盘拆了就可以光驱启动。BIOS复位了,也不行。硬盘是好的,接到其他的机器可以进系统的。换了硬盘也不行。怀疑BIOS有问题。那个师傅碰到过?主板是945GZT-LM的。
没办法只有换主板,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下面的这个链接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1061

网友:
供电不足可能性最大,硬盘供电换个电源接口试下,或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不行的话  进BIOS里面把USB  网  声卡  COM口  并口等全关掉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由于原来硬盘装好联想一键恢复5.0保护模块是和BIOS相结合的。。你把硬盘拆到别的电脑上引导 进去DOS下 重新写下硬盘引导扇区MBR fdisk /mbr 此方法可行 我以前是在联想服务站听我的。。。。

网友:
刷新了BIOS也不行,换电源也不行,把BIOS里面把USB  网  声卡  COM口  并口等全关掉了也不行。真是见鬼了。那个高手再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6楼说的没有错,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按照我6F的方法去做没错的。 我以前是在联想维修站点对联想的产品还是了解的。

网友:
6楼的方法试过了。没有用。搞不懂了。郁闷呀

网友:
你那个硬盘里面要是没资料的话 也可以拿到别的机器用DM分区 保证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sb问题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