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跑25

楼主(2010-07-29):
现在换内存后跑25,有几次点亮过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跑25一般是显卡和BIOS问题!显卡居多!

网友:
内存问题,估计好多人都要说显卡的问题,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内存坏了跑25的维修经验很多的!我遇到很多这种的,基本上换根内存就行了!

网友:
就是内存的问题,估计是内存金手指脏了,或者是插槽接触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显卡 刷BIOS   独立显卡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  IO或网卡旁边掉件也会引起挡25

网友:
显卡擦擦  换个好的显卡试试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 基地上有很多关于跑到25的问题。 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显卡插槽坏也会档25

网友:
加大内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是独立显卡  ,我刷过bios不行!显卡供电有  复位有  ,但为什么时钟没有呢 ?

网友:
当25 显卡北桥 网卡

网友:
LZ你怎么有复位,不可能没有时钟呀,
你在搞清楚点,没有时钟的话你还是查时钟电路

网友:
是正党的,25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没有就测一下时钟到时钟芯片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或 时钟芯片有没有输出时钟给他

网友:
有时可以点亮的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的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我以前修的机器到25就亮了。我以为好了,进系统正常但特别慢还容易运行其他程序都很慢,基本不走。我最后换个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