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明基液晶一个怪病!!!

楼主(2010-07-29):
明基FP71G+  和 明基 FP92W用的是一样的电源板,现在的问题是不连接VGA线到主机。显示器可以正常点亮。一旦连上VGA线。一开显示器,电源灯一亮就灭了。自动断电了。再开还是一亮就断电。拔下VGA线开机都正常,两台都这样。不知道是板子上哪个出问题了。电源板上有吱吱的电流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到哪里去了。两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的问题漏电把,嘎嘎你拔掉按键触发点亮看看,明基的按键容易漏电都不知道修了通病。

网友:
这个不是开关的问题,我确定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   短路?    或屏本身短路?

网友:
万用表测量驱动板供电的时候别动,叫别人帮你插下线看电压变化,有点像带不动负载

网友:
问题我想在驱动板上,驱动板很多问题都不怎么好修,可以刷个MCU看,不行就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