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E2555光驱不引导

楼主(2010-07-29):
故障现象:开机按F12选光驱回车后 左上角一光标一直在闪,如果换个硬盘 就可以引导起来 但是用它原机的硬盘放到其他的机器上 一切正常 求各位指教 谢谢!硬盘用的是西数500G的,换上去的是西数320G的。
硬盘

网友:
你可以在光盘引导时,按空格加回车键,点击按,试试

网友:
重新刷写相应的bios文件吧

网友A: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由于原来的机器硬盘上安装有联想一键还原5.0 你可以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在DOS fdisk/mbr 即可

网友:
把原机器硬盘的还原卸载后,分区就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