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INI110上网本开机出LOGO就没反应了,电流跑到0。65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9):
今天朋友一HP 上网本开机出现LOGO就跟死机一样,接什么键没反应,把BIOS电池z拔掉,出检测内存的画面,马上重启,之后又出LOGO又没反应了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有朋友给指点下啊,

网友:
加热CPU
KKKKKKK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容不良,先换个CPU的电容试下

网友:
还是烤一下北桥吧,这个本应该是北桥集成的显卡

网友:
是被桥集成显卡的,不过北桥温度正常啊,可能虚焊吗

网友:
CPU供电电容可能有问题,换下~!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了,我碰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像这样的问题LOGO死机,是北桥的问题,如果CPU是好好的你加焊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CPU 旁有两个330的极性电容,换了,还是老毛病,估计是北桥

网友:
cpu是焊在板子上的,通病虚焊,加焊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只能排除进行解决!!!

网友:
有时硬盘故障也会导致出现LOGO死机的现象,将硬盘拆下看看,如果能过LOGO证明是硬盘的问题,如果拆下后LOGO死机的现象出现就要检查主板了。

网友:
要么是CPU或者北桥虚焊,要么是一些电容不良

网友:
内存有没有检测过去啊,检测过了就拔硬盘 插有U盘系统的看看啊 最小化先。基本嘛  ,张工。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用最小系统法来稿,别人能开机的稳当一点要好些!

网友:
建议LZ最小化系统,排除下其它外设故障先!

网友:
外设都排除过了,IO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