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怎么拆,上图了

楼主(2010-07-29):
模拟和数字之间切换准备刷程序,拆不了没拆过
把那个中间的拔掉然后一推就露出螺丝的地方,然后就和其他的三星一样拆了
三星

网友:
嘎嘎你都拆不了,骗那个哦,可以肯定底座拿掉就拆开了,一定有机关哥最喜欢这样的,越难越好啊,要不你发我这来收你10块嘎嘎!

网友:
我修液晶也才6个月,跟别人20天其余全是混论坛来的

网友:
从前面下手。后面没有可拆卸的地方。。。。

网友:
前面已经拆掉了面板,下不来了后面有螺丝孔2个

网友:
那个底座拆了以后,那个柱子长条可以分开的,我猜的,也就那几种设计

网友:
这种设计,也只能是在底座上座文章了!

网友:
底座拆掉,那个圆盘地下有螺丝,(我也是猜的)

网友:
用力把底座拨出来吧,三星的要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