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tm-vm800 无复位

楼主(2010-07-29):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顶星 tm-vm800的主板  说点不亮,我实测主板无复位,CPU没有电压,复位脚也没有电压,先查复位脚经过一个电阻被74HC132D的芯片控制,怀疑是它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故障一样,又查发现IO有有温度感觉有点不正常,但实测IO有电压,也没有办法先把IO换了  ,哎 还是一样 CPU的管理芯片也补焊了  也是一样  真是没有办法了  怎样才能把复位电压搞出来啦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CPU无主供电,上下管是否正常,G极控制电压是否有波形,电源管理IC是否正常(VID,EN等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更换了还是没有,那你就加焊北桥。

网友:
其它的电压是否都正常,桥的和内存的,请按照时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电路的工作时序都是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都不正常 那来的复位?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而供电的时序又是  内存  桥  总线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