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怪病!

楼主(2010-07-29):
我这有两台液晶,明基FP71G+  和 明基 FP92W用的是一样的电源板,现在的问题是不连接VGA线到主机。显示器可以正常点亮。一旦连上VGA线。一开显示器,电源灯一亮就灭了。自动断电了。再开还是一亮就断电。拔下VGA线开机都正常,两台都这样。不知道是板子上哪个出问题了。电源板上有吱吱的电流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

网友:
好像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换条VGA线试一试,有时VGA线不良,或有轻微的短路都可以造成楼主所述故障。

网友:
订了一块电源板就好了,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具体是哪个零件不良就不知道了,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