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5输出端电容会爆炸!!

楼主(2010-07-29):
7905输出端电容会爆炸,是什么原因?电容是50V10UF的,输出端要接1K电阻到负极吗?
原因

网友:
只要7905不坏。换6.3V耐压的电容都不会炸的。何况是50V的。一;7905坏掉。输出电压奇高。二7905应该是输出-5V,是不是电容接反了?仔细看看

网友:
是啊。要么是电压太高?要么就是电解极性安装反了。

网友:
电容负极接-5V,正极接负极,根据图纸来的

网友:
管子是好的,我从好的上面拆开来的

网友:
负电压7905容易自激,在输入端并个0.1u小电容试试。

网友:
50V电容 一般不会 除非接反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要么7905坏.要么就是电容极性接反.后者可以性最大.就算7905坏前面电压直通也就30V以下也不会让50V耐压的电容爆炸.

网友:
输入端已经加了50V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