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

楼主(2010-07-29):
华硕A8T 就开机大电流   应该怎么查啊  ????

网友:
先排除短路呀!!!
各个供电点都查一下

网友:
找出短路点,加电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还烧了南桥 短路搞好了 可是加电还是只有0.3啊

网友:
查下供电都出来了吗。
主要查下U的

网友:
CPU没过,查下CPU供电

网友:
多大的电流呀,是怎么坏的,不说清楚,你的应该是短路,加电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