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屏渐白

楼主(2010-07-29):
ASUS F8S 屏幕渐渐变白,图像越来越模糊,但如果轻轻碰一下屏幕就会立刻变好。然后再渐渐变白,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快工坏了,软排线问题

网友:
屏坏掉了 换张瓶试试

网友:
屏线松了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有问题 重插下看看。不行就换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把  楼主换个试试把

网友:
屏软排线坏了吧,以前碰到过,还以为是显卡呢,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下午问题找到了,确定是屏的电路板有问题,轻轻碰触一下电路板就会好,不知道屏的电路板好不好修,直接换屏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网友:
好修,轻轻的焊。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除了轻轻的焊,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屏坏了把  楼主换个试试。。

网友:
屏应该说没坏,这个渐白的问题不是总有,和屏展开的角度有点关系,现在想修屏的电路板,但是怕有风险,焊坏了那就真得换屏了,除了轻轻的焊,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么,尽量减小风险的发生

网友:
温度调节至230度烙铁,用点焊方法处理,不要去拖焊,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屏的电路板可以修的,搞不坏屏的!

网友:
用风枪得小心,一不小心就把屏板给吹鼓泡了

网友:
用枪吹的时候,先用东西把电路板和屏体之间隔开,
低温、小风、快速,吹不下来,等一会儿再吹

网友:
一般都是屏上的I/O芯片问题,四边大个的,加焊看看

网友:
屏线换了还那样的话就是屏驱动列电路了

网友:
屏的软排线问题,加焊了屏上的主芯片,结果现象变了,白屏中间几条横的黑线,算是彻底报废了,和客户沟通后,换屏了。

网友:
屏上的主芯片虚焊了,可以小心加焊一次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或者屏供电电路有虚焊

网友:
哦,要是碰一下就好的话检查屏线吧,松动?断线?。

网友(2010-08-30):
是屏的行列驱动坏了

网友:
我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越修越坏.所以我都不敢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