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不跑码

楼主(2010-07-29):
接到一块ONDA-N61G的昂达主板,测U电压是1。4V,还有SB3。3V,内存2。6V,1。5V都有电压也很正常,在北桥的一边有RT9702的稳压块,输出0。89V,不知是否正常的,请同行给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正常
这个电压因该是1.2V

查9202的各关键脚
7脚电压是否被拉低
BOOT脚外接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正常
滤波电容,MOS管

桥空焊或者桥坏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内存这边有1。2V的是用华帮的稳压集成块,很正常!

网友:
这桥子电容鼓了没有?
应该是9202
不是9702吧
楼主换这个试试
它坏的比较多

网友:
NF6100的 桥虚焊的很多,联想的板子L-NC51E  这块板子采用的就是这个桥,虚焊的很严重!!!

网友:
进PE很慢,进去后打开我的电脑没响应,然后南桥很烫,可以确定为主板问题吗?

网友:
你确定你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硬盘是好 的吗

网友:
看来是RT9702坏了,其体是1         2    3      4      5           6         7          8
                                           4。91  0    0      0   4。91    0。63  4。28  0。95
以上是电路的每一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昂达N61G此板应该是一个9202    而不是9702
  北桥旁边 是1.2V  如果是输出0。89V说明9202工作条件满足了 可直接更换9202   9202坏的也很多

网友:
该脚连到MOS控制脚,该IC供电正常,控制电压不正常,IC坏.

网友:
我前几天就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换RT9202就收钱了!

网友:
一般都是ic的事 这个很好分析 供电好查

网友:
郁闷 我都有几块N61G没有修好了  明天换下试下

网友:
料板上没有找到RT9202,I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同一样功能的集成电路代换?

网友:
客人把机拿回去了,说不修了.

网友:
主板的通用元件少,不好修,现在还没找到RT9202!哎!

网友:
CPU电压正常的话 说明其他供电基本正常,可以压桥看看 ,空焊可能性大

网友:
呵呵,我查APW7057的电路和RT9202的原理接脚一样,电路也差不多,突发奇想,就用APW7057代RT9202,呵呵,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网友:
结果是跑码了,装上XP,我从昨天用了半天,今天也在用,呵呵,很好的。问题就这样搞定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插上电源,上电,“滴滴”的报警声响了,断电,上内存,亮了啊!就这样修好了、、、。谢谢楼上的涵山和逸风指点。这板用了两天,最终修复了。

网友:
这就是修好的N61G,右边的是换下来的RT9202。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好了还是?

网友:
RT9202淘宝多的是,多备点,还有W8321G都应该多备点。

网友:
当然好了,我现在就是用它上网地!这两天一直在用,看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我的一块换了9202,马上就好。

网友:
昂达的主板坏RT9202的多,基本上都爱坏这个,我有好几块板不跑码都是换这个就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面说了,是好了啊,现在就是用这板上的网,都用了几天了,代换很成功啊,用APW7057直接代换RT9202是成功的!

网友:
这板我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修好了,也很好用的!

网友:
就这样给你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旁边9202输出电压1.2V正常  输出0。89V基本上可以说明9202的工作条件正常了,因为工作条件不正常一般不会输出的。所以直接换掉9202就可以了,9202坏是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此板无RT9202换时,可以直接用U供电飞线给桥。

网友:
是RT9202电压不对..更换它一般能好..这元件很容易坏.

网友:
看看rt9202周边的电容电阻 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导致把电压拉低!

网友:
小电压的电路中,电容和电阻、二极管都不易坏的!只有集成电路易损,因为稳压集成块的频率高,电流大,那样是维修检查的重要对象!

网友:
这板我一真在用,一天用十几个小时,看来APW7057直接代换RT9202是对的,以后大家在没有RT9202的时候,也可用APW7057直接代,反之也行!

网友:
昂达N61的板子 哪个9202是最容易坏的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