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M2MA不跑码

楼主(2010-07-29):
K8M890M2MA不跑码:复位正常、上下管供电正常、就是上CPU假负载测时钟无、用手摸北桥旁一个MOS发烫、但测电压还对、输出1.5V\更换此MOS仍如此\ 谁帮我\俺是菜鸟.

网友:
时钟我也换过

网友:
这个我测了下内存数据线全是:"1"是不是北桥问题\地址线3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測得數據線都為無窮大的話那有可能是北橋空焊了。。。你換什麼時鐘啊。。。AMD的是上假負載是打不到時鐘的。。。看你還要多看看資料在來發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数据线全是:"1"  那是因为你没有上CPU  AMD的板是要上U打数据线的值 才会有值的   不跑码还得从头查起  所有供电 时钟  CPUPG  复位  都正常先清CMOS  再刷BIOS   8705 IO坏得也挺多的  坏了也会引起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