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 开机跑00主板不亮。

楼主(2010-07-29):
asus p5vd1-x 开机跑00主板不亮。cpu 没有电压,换了一个电源IC ADP3181 cpu 电压有了, 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是不是底座虚焊啊???

网友:
更换IC以后,CPU供电是多少?时钟,复位分别是多少?

网友:
同楼上更换IC以后,CPU供电是多少

网友:
CPU供电1.2V  复位电压3.3V 时钟主供电3.3V 。 cpu座虚我也加焊了 ,没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复位PG有没有?如果都有  先清空CMOS  再刷个BIOS

网友:
無VCORE 有沒有1.8VDUAL ?有沒有VTTCPU ?有沒有PWRGD?有沒有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