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花屏

楼主(2010-07-29):
换了全新的显卡也 是 样的 花,不 知道是 那 的 信号没到。有 没 那位有 这样的 经历呀

网友:
查下显卡周围的元器件和显存

网友:
显存!加焊下

网友:
很多新的显卡也是坏的哦!

网友:
花屏有很多种。。。。屏坏了也会花。。。
好好观察

网友:
怎么  个花法啊?   详细 说说、、、

网友:
换个01版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升级版的,不过有点贵以前我们拿是二百现在不知道。不过现在我一般不搞V3000受不了看到它我就想吐

网友:
显卡周围有无短路,屏线都查了嘛。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你做显卡时碰掉了,找个板子对照一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3000的换了631还是花。重置了显存还是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在定了新的显存,到时换上看看还花不花

网友:
你先接一下外显看看什么样呀,再一个就是是一开机就花,还是进系统以后花的

网友:
我觉得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一起干啊 !!

网友:
花有很多种,如果象马赛克一样,那一般都是显存,或者是内存,显存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是普通的花里胡哨的那就十有八九是显卡,就不会是显存的问题了,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