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北桥上电容短路

楼主(2010-07-29):
联想昭阳e260 ,855GME北桥有一个电容短路,取下芯片一样短路,是否正常,还是北桥挂了,请教各位高手。
记得965北桥是有三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965是有三个短路,可是855应该没有短路的。

网友:
那如果短路就可以证明北桥挂了吧

网友:
855的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取下还短,那是坏了,看供电短不

网友:
好象听那位高人说过,965独显北桥有二个电容短路,用来关闭集显。

网友:
这个桥面上的电容是不是可短路的,一旦短路了,就坏了。

网友:
哈哈。。苦山大哥是北桥显卡电容打值的专业收藏家

网友:
我记得855的是不可能短路的,965的是有3个

网友:
965以下好象没的有电容短路吧

网友:
我今天也量过,没有短路的

网友:
RG82855PM的也是没有短路的。这个北桥最容易出现一组短路,肯定坏了。

网友:
965的短路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网友:
965独显的北桥上是有电容短路的,但是855上的不可能是短路的,除非芯片本身坏。

网友:
965北桥在板上是有3个短路的 拆下来就不知道  855的拆下来有短路的一定是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