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WB9液晶显示器用1-2小时左右花屏问题?

楼主(2010-07-29):
本人刚学修显示器。。。。。。。。。
今天收到朋友的美格WB9液晶显示器。。。他说用一会开机后 就会花屏~
我用一会。。。。果然是这个问题。。。。
拆开看 无电容鼓包  查12V 5V 正常~~
晚上没事的时候拆出来把该焊的~~都补焊了一下~~~!
今天早上试机~~用了3个小时~~ 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说好了~~准备收的时候碰了一下显示器~~屏又开始花~~~花的时候屏上慢慢有几根线~~
请教论坛高手们这个是不是爐焊引起的呢?在线等~~谢谢

注:这个显示器是武汉唯冠科技代工的~

网友:
这个型号我遇到的都是屏线问题,可以的话换掉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接口或换个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种屏线哪里可以买~~~我还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哎~~用久了才会出现花~~不用的时候就不会花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口我已经用橡皮擦 擦过了~~~!!~~~

网友:
屏线接口或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个屏线吧  淘宝上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嘻嘻~~~!!哥哥你确定是屏线的问题撒?
我怕屏线不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屏线是原来的吗?看应该是又8的如果是又8就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查了一下~~没这种屏线~~是那种排线的屏线~~不知道哪里买~~
现在用一会出现一根线
再过会 出现二根线~~

网友:
你的应该是屏跟屏板电路那里COG排线有问题吧 这个一般都 修不到呀   要用专业 的机器压焊的。

网友:
这个是亮线,只有厂家才搞的定的。。。。。。

网友:
屏热稳定不良,压线机做的活很不可靠,还是放弃。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是否烫手,有牙刷点些无水酒精在主芯片引脚上刷干净,晾干后在引脚周围上薄薄一层BGA焊膏,一只手用材料压紧主芯片,一只手拿热风枪沿主芯片四周加热,380高温最少要持续80秒。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上芯片的事!那还是去同行那找找屏线先试试

网友:
谢谢哥哥些~。。。。。。。
我问了同行~~~同行说屏线的问题不大~~他们也没有那种屏线~~
哎~~~~
14楼的兄弟说~~驱动的蕊片有问题吗?~~
这种故障最知道就拿去保修了~
现在已经拆过开来 焊过了~~想保修都不容易了~~
美格的显示器好垃圾哦~~哎~~~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