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风台使用方法与注意点

楼主(2010-07-29):
求热风台使用方法与注意点
谢谢指点

网友:
请问说的是热风枪的使用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09-08):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1.确定自己判定的故障需要使用热风枪进行维修。
2.观察自己要使用热风枪的位置有没有塑料,塑料组件是否会因为加热导致变形,如果有就贴高温胶纸进行隔热保护,例如电解电容,DIMM等。
3.接通热风枪电源,打开热风枪开关,
4.调整热风枪温度,热风枪分旋钮控制温度与数显两种,注意调整温度要看更换组件的大小和制程,非RHOS制程的一般320-370可以满足,RHOS制程350-390可以满足。
5.调整风速,小组件不要风太大,以免吹跑,或吹跑周围的组件。
6.操作手法,风枪在手中应该是慢慢晃动,不要长时间集中再一点防止组件气泡或PCB变色
7.控制时间,不要急于将组件取下,升温太快往往会加快组件损坏。
8.被修板卡类底部加隔热层,防止烫伤防静电胶皮
9.辅助工具是镊子,镊子要保证好用。
10.组件不易取下时可以适当加助焊材料助焊剂,助焊膏,松香水等。
11.热风枪使用完毕及时归位,长时间不用关闭电源延长发热丝和风泵的寿命。
12.操作环境应该通风,助焊材料含有一定毒性,维修要注意保护身体
注意事项:
1.有条件的将维修几台接地,铺防静电胶皮
2.带静电手环,穿静电衣
3.不过还是奉劝大家,不要专门从事维修,可以做兼职,否则老婆孩都喝西北风了。
维修工作11年总结如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