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56电源无输出,芯片是TEA1507的,求解

楼主(2010-07-29):
PHILIPS 107S56电源无输出,
开关管短路,换上新的开关管,然后把TEA1507也换了新的。
大电容有260V。在保险处串上灯泡,断开变压器次级负载,灯泡也是闪一下就灭,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TEA1507第8脚有260V电压,第一脚只有10V,第六脚无输出。

网友:
还要检查电源的稳压环路,光耦也应该检查或代换,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在开关管损坏时是否也增大了,如果还找不到问题,是否应该考虑你换的1507不良。

网友:
甘师父上面的说的光耦我换过了,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是三个0。27欧的电阴并联的,阻值也没有问题,只是你说的稳压环路是指的什么?反馈吗?都没有输出,不会有反馈吧

网友:
1脚10v低了点,换一下1脚相连的那个电解(47U左右)

网友:
电源好像工作了哟,没有工作的话,那10V那来的??

网友:
已经工作了吧,但工作后,过流保护了,,

网友:
大电容上260V有点偏低,在300V左右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1507的电源已发过多次了吧,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许多杂志也发过多次了。
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