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GA-M61PME-S2主板的问题是是 U 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 复位灯常亮但是不可见关机 可以触发开机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io是it8716f-x(FXS GB 技嘉专用的 )
有io的
或主板图纸给传一个 谢谢 或有修过的帮忙给个意见 谢谢
复位灯常亮

网友:
M61PME-S2P Rev.1.0.rar

网友:
版主啊 我打开文件是PDF的 这个图没有各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啊
画图怎么也不让传啊
改成JPG的怎么也说不支持改格式啊

网友:
用QQ截个图试试。

网友:
有着主板的图纸吗 要有引脚定义的那种

网友(2010-08-28):
下来看过了,只是一张元件编号位置图,没什么意义,连个数值或型号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