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CRT显示上到1024*768分辨率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07-29):
一台15CRT显示上到1024*768分辨率后显示不正常。显示器刚开机时,显示花屏,一会儿后显示图像,行宽从小变到正常(这在800*600也会)。主要是会不时发出啪一声,同时显示图像也会闪一下,是从上缩上去一点这种。查了电源输出正常。测B+112V。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显示花屏??是不是潮了?说清楚呀。
检查行宽控制电路。

网友:
是刚一机的地候显示花屏,但一下就正常了,只是行宽是慢慢拉大的。

网友:
高压包有危险,快坏了

网友:
高压包是会发出啪的一声。而且亮度不能调,检查负压只有负的2点几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包包吧!
注意,15的最佳分辨率是800*600
不要上1024*768
否则,会人为损坏机器。
这是常识。

网友:
同步也有问题  把PCB洗洗干净估计就OK了

网友:
今天把二次电源中的电容和行逆程电容换掉后,不会有声音了,显示也不会闪了。就是左边有条很宽的黑带。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