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主板CPU旁边的电感线圈拿掉应该会怎样

楼主(2010-07-29):
如果把主板CPU旁边的电感线圈拿掉应该会怎样,我一块不开机的主板,开始是短路,拿掉电感线圈后不短路了,请问查什么能判断哪里短路了

网友:
如果 是478主板查一下座子中间的黑色电容 跟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掉电感不短路了  一般是供电管下管 或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感对地短路啦 那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过电源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掉电感后是那边短路?哪边不短路?
是电源测(靠近MOS管这端),还是负载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感拆掉测量主板上的焊点,没有短路,焊上就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中间那个电容是直接换一个还是可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板上有两个电感在一起,然后4个场管在它们两边,左边那个电感拿掉后是右边的引脚对地短路,右边那个电感拿掉后是左边那个引脚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跟我描述左边右边不行
我怎么知道你那张板子做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

你这样
电感拆下来以后,测一下管D极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北桥吧

网友(2010-09-09):
电感两端一端短路另一端不短路,你查短路一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