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故障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29):
IDE接口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发 出来把 不多 浪费兄弟们的积分
IDE接口故障的维修思路
硬盘电路故障包括不进硬盘、读硬盘死机、IDE出错等。
1、  硬盘接口原理
  IDE硬盘接口规定:a、使用IRQ14、IRQ15,b、使用I/O接口地址IF0~IF8,c、不再占用DMA通道,d、使用主板BIOS中内建的程序代码对硬盘接口进行控制硬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中断方式。现在,多数IDE通道采用“突发模式” 传送数据,可以经CPU一次设置,指定目标地址和源地址后,传送大量数据。EIDE数据传送率达16.6MB/S,现在我们普通应用ATA33为33MB/S,即将使用的ATA66为66MB/S,ATA100为100MB/S。
2、  硬盘接口电路
  IDE硬盘在硬盘内部已经有控制器,完成控制、寻道、读、写等功能。在南桥上集成了适配卡,完成地址译码、数据驱动电路等功能具PCI总线主控能力。

引脚        功能        描述
1        RESET        复位,开机后为+5V电平
2,9,22,24,26,30,40        GND        地
    3~18        DD0-DD15        双向数据线0--15
20        KEY        未用,
21        DRQ0        硬盘DMA通道请求
23        DIOW        写,I/O设备将数据写上数据总线,低电平有效。
25        DIOR        读,指示I/O设备读总线上数据,低电平有效。
27        IORDY        I/O设备就绪,高电平有效。当连接慢速设备时,降低电平,直到检测到设备地址、读写信号为止
28        ALE        存允许。
29        DMACK        DMA应答,低电平有效。
31        IRQ14        中断请求14。
32        IOCS16        I/O片选16,由I/O设备发出的IOCS16指示,支持16位I/O总线周期,高电平有效。
33,36,35        RDA0-2        地址线0-2。
37        RCSIP        片选0,择在同一根连接线上两个硬盘的第一个
38        RCS3P        片选1,择在同一根连接线上两个硬盘的第二个
39        IDEACTP

3、  检修流程
1)  检查IDE PIN1 IDERSTDRV 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时应在开机后变为       。若不正常就找不到硬盘,检查前端与非门VHC132,非门HCT14及74LS174,ISA307RST是否正常。
2)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DE各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从而判断是否相关排阻、电阻虚焊,损坏或南桥损坏。电阻R199、R200、R177、R181坏会引起硬盘不能读写,找不到硬盘参数。
3)  测量相关信号是否正常,IDE1(DACK0、DRQ0、IRQ14),IDE2(DACK1、DRQ1、IRQ15)。用在ISA插槽上测量其对地电阻方法来判断是否断线或短路。
4、  维修实例
1)  故障:在维修一块BIS时,单独插硬盘IDE1、IDE2都能进硬盘并且正常,完全插入工装,测试则报打印口错与IDE错。
分析:a、单独插硬盘是正常,可能IDE1、IDE2 接口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量IDE阻值正常。
          b、测量中断IRQ14、IRQ15也正常。
          C、用示波器打IDE接口上的电平发现IDE第一脚电平为低电平(正常时为高电平)此脚信号为IDE RSTDRV# 是IDE复位不正常引起。
原因为:74VHC132第3脚阻值偏小,VHC132坏引起RSTDRV正常,而IDERSTRV就不正常。
引发结论:在维修一些IDE出错时,特别打印口也报错时,不要被打印口报错这故障假象蒙骗,去对打印口部分维修,应该多方位测量,特别是IDERSTDRV#信号正常与否。
2)故障:插IDE卡不上电,(上电瞬间自动关掉,好象电源短路一样)。
   原因:IDE中断IRQ4短路。(371坏)。
2)  故障:单独测二个硬盘都是好的,插IDE卡后,读完硬盘参数
3)  再进第二个画面之前死机(KB不死机)。
   原因:IDE1、IDE2的两个中断IRQ14、IRQ15短路,引起中断混乱。
硬盘电路故障包括不进硬盘、读硬盘死机、测试时报IDE出错等。
1、 硬盘接口原理
IDE硬盘接口规定:a、使用IRQ14、IRQ15,b、使用I/O接口地址IF0~IF8,c、不再占用DMA通道,d、使用主板BIOS中内建的程序代码对硬盘接口进行控制。硬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中断方式。现在,多数ID通道采用“突发模式” 传送数据,可以经CPU一次设置,指定目标地址和源地址后,传送大量数据。EIDE数据传送率达16.6MB/S,现在我们普通应用ATA33为33MB/S,即将使用的ATA66为66MB/S,ATA100为100MB/S。
2、 硬盘接口电路

IDE硬盘在硬盘内部已经有控制器,完成控制、寻道、读、写等功能。在南桥上集成了适配卡,完成地址译码、数据驱动电路等功能具PCI总线主控能力。
引脚 功能 描述
1 RESET 复位,开机后为+5V电平
2,9,22,24,26,30,40 GND 地
3~18 DD0-DD15 双向数据线0--15
20 KEY 未用,
21 DRQ0 硬盘DMA通道请求
23 DIOW 写,I/O设备将数据写上数据总线,低电平有效。
25 DIOR 读,指示I/O设备读总线上数据,低电平有效。
27 IORDY I/O设备就绪,高电平有效。当连接慢速设备时,降低电平,直到检测到设备地址、读写信号为止
28 ALE 存允许。
29 DMACK DMA应答,低电平有效。
31 IRQ14 中断请求14。
32 IOCS16 I/O片选16,由I/O设备发出的IOCS16指示,支持16位I/O总线周期,高电平有效。
33,36,35 RDA0-2 地址线0-2。
37 RCSIP 片选0,择在同一根连接线上两个硬盘的第一个
38 RCS3P 片选1,择在同一根连接线上两个硬盘的第二个
39 IDEACTP
3、 检修流程
1) 检查IDE PIN1 IDERSTDRV 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时应在开机后变为 。若不正常就找不到硬盘,检查前端与非门VHC132,非门HCT14及74LS174,ISA307RST是否正常。
2)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DE各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从而判断是否相关排阻、电阻虚焊,损坏或南桥损坏。电阻R199、R200、R177、R181坏会引起硬盘不能读写,找不到硬盘参数。
3) 测量相关信号是否正常,IDE1(DACK0、DRQ0、IRQ14),IDE2(DACK1、DRQ1、IRQ15)。用在ISA插槽上测量其对地电阻方法来判断是否断线或短路。
4、 维修实例
1) 故障:在维修一块BIS时,单独插硬盘IDE1、IDE2都能进硬盘并且正常,完全插入工装,测试则报打印口错与IDE错。
       分析:a、单独插硬盘是正常,可能IDE1、IDE2 接口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量IDE阻值正常。
                  b、 测量中断IRQ14、IRQ15也正常。
                  C、 用示波器打IDE接口上的电平发现IDE第一脚电平为低电平(正常时为高电平)此脚信号为IDE RSTDRV# 是IDE复位不正常引起。
       原因为:74VHC132第3脚阻值偏小,VHC132坏引起RSTDRV正常,而IDERSTRV就不正常。
       引发结论:在维修一些IDE出错时,特别打印口也报错时,不要被打印口报错这故障假象蒙骗,去对打印口部分维修,应该多方位测量,特别是IDERSTDRV#信号正常与否。
2) 故障:插IDE卡不上电,(上电瞬间自动关掉,好象电源短路一样)。
       原因:IDE中断IRQ4短路。(371坏)。
2) 故障:单独测二个硬盘都是好的,插IDE卡后,读完硬盘参数
3) 再进第二个画面之前死机(KB不死机)。
       原因:IDE1、IDE2的两个中断IRQ14、IRQ15短路,引起中断混乱。
4) 故障:读硬盘死机
       原因:对P5主板,一般是由于CACHE不引导;P6的主板大部分是BGA空焊引起。
5) 故障:IDE出错
       原因:当出现IDE报多少针错,且打印口跟着出错,一般为IDE到371之间有断线或旁边33H排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