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网卡代换

楼主(2010-07-29):
接修一台联想天逸F30网卡芯片损坏型号是:88E803A手上只有一片88E8053最为接近但量接地有的不一样不知能不能代换?
因为客户没给多少时间也查不到资料就冒险一试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机子非常新什么都正常就是网卡坏了,要是换上去的网卡把什么电压短路了就完了,还好运气好。

网友:
楼主用GOOGLE搜索一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
找东西谷歌还是比百度强点,找到Marvell Yukon 88E803这个信息。

网友:
查它们的PDF啊!

网友:
如果二个芯片。。。脚位排列相同,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
引脚相同,也要查一下资料哦!保险啊!

网友:
找不到等不了拉,下拉网卡后所有短路全部正常,将料板网卡换上待机不烫准备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