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8500GT 大花

楼主(2010-07-29):
爆3个电容 换了不亮  加焊GPU 显示大花          我用MATS8测试了 结果在哪里找到啊  大花根本看不到结果

网友:
隐隐约约看到点字    机器没死机

网友:
找到了 大家帮看下哪里问题啊 第一次看不懂

网友:
没作好,或显存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告诉我显示什么意思吗?

网友:
a区0-31 C区32-63的显存通道有问题。

网友:
把你显卡显存的排列位置发上来 再能说指现来那两块显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重植株  你看下如果还不行是那个显存问题

网友:
重做还是大花  汗 看来是显存问题了吧

网友:
GPU不良了,可能损坏了

网友:
打一下显存到GPU间的值看是否有显存损坏,如果正常说明GPU不良,重植测试一下如果故障相同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月饼说是这2个显存问题 我拆了 在跑MATS

好像位置对了  拆了错误数变多了  是不是拆对了啊

现在剩2个显存了 还是大花   装2个好的显存有的救吗 这个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月饼说是这2个显存问题 我拆了 在跑MATS

好像位置对了  拆了错误数变多了  是不是拆对了啊

现在剩2个显存了 还是大花   装2个好的显存有的救吗 这个显卡

网友:
三星的显存

网友:
不装上去肯定花啦,装个好的显存上去试一下啊。

网友:
舍不得花银子啊    不到很确定不想装  4个显存1个GPU 啊

网友:
你将左上面那个显存拆出来焊到右上那位置A区就完全了,估计不会那么花了,再测一下MATS看看A00-A63好了没有,不行的话GPU或PCB坏。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招管用  我把C区那个显存换到A区 要是A区不报错说明显存真的挂了  还是报错说明GPU挂;了

网友:
你得保证换上去的显存是OK的,不然更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把C区吹下来 重植株放到 A区  现在A区OK了 哈哈谢谢你   这下可真是显存了  明天买2个装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乐天 你看看现在A区正常了 全报错C区了 可以说%100显存问题了吧  谢谢

网友:
忙了一天终于有点头绪了 对一个新手来说还真不容易啊  感谢楼上面所有朋友感谢 乐天   月饼    哈哈明天买2个显存试试 不管行不行 晚安大家

网友:
执着,精神难能可贵啊!!!

网友:
楼主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1:昂达7300狂飙版 电容爆浆一个 按照原本的参数换了一个电容上去 结果开机报警 检测显卡没过 加焊过GPU 还是一样 2:捷波9550  爆浆2个电容 按照原本参数换上去 结果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