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S1跑E6通病秒杀方法

楼主(2010-07-29):
东芝S1 蓝色英业达板,大量出现跑到E6就停止,有修过的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ATI显卡的那款.....显卡虚焊。一压电流有明显变化。一个月前修两个,因为没有图纸,大体量了各电压正常后,加焊显卡解决。
E6按代码说是校验BIOS,也可以刷刷试试。

只修过两台,仅供参考。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也刷过BIOS,也做过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电流档多少  不上内存什么码  用示波器打了吗

网友:
同样故障,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Toshiba没有大电容?

网友:
没有见过  帮顶

网友:
还没碰到过 这种机子。

网友:
S1的料板我买过一百来张。用用了。真是好啊。DBM 基本上没有坏的。

网友:
期待中,这机型没大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