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7-29):
我手上有块电源板故障是带不动负载   我问一下带不动负载都有那些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输出电压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失,可以通过代换法进行判断开关管的性能下降,必然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带负载能力下降。开关变压器不良,不但造成输出电压下降,还会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从而屡损开关管.300V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接负载输出电压便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