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550显卡

楼主(2010-07-29):
我有一块 华硕A9950GE/TD/12M/A 显卡 。测量GUP供电电供电下管D级对地阻值013。拆掉后阻值依旧。是不是GPU短路了。013阻值正常吗

网友:
正常GPU供电对地阻值越高档 的卡值越低只要不为0就行了

网友:
供电是多少?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这块卡的现象是花屏还是不显示啊???

网友:
GPU供电1.6V,显存供电2.5V

网友:
现像,下次发贴一定要说明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