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提示I/O设备出错

楼主(2010-07-29):
有块希捷320G的硬盘,D.E.F有数据,我挂在我的机子上,能认上个分区,只是打开提示I/O设备出错,无法打开,要是哪位高手弄过这种盘,跟小弟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有难度。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用R-STUDIO应该就可以恢复出来

网友:
如果盘有坏道的话就另说了,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是应该可以出来部份的

网友:
一个是电路问题,一个是分区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