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HOTON KV2 939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7-29):
主板型号:精英 PHOTON KV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939主板一般最常用的是ITE的8282M芯片,直接按时序测8282m各脚

先测16脚5VSB正常,该机不触发直接测9脚绿线电压只有1V多点电压明显不正常

9脚连接一个472电阻,量电阻阻值正常,电阻另一脚有5V电压,和绿线直连,证明是8282M这边出的问题。更换8282m,开机正常跑码,主板修复

网友(2015-09-12):
思路不错,472电阻在这里应该起到上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