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05 PCIRST 为2.7V,正常吗?

楼主(2010-07-29):
三星X05,开机电流上到O.6几点停在那,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不跑码。

测得PCI3_RSTF*(从南桥出来)为3.3V,而PCI3_RST*为2.7V。由于CPURST没有测试点,测不到,这个CPU是BGA的。

图纸得知,PCI3_RSTF*从南桥出来后一路到BIOS芯片的2PIN,一路到这个U13比较器,然后生成PCI3_RST*,分别到北桥与PCI设备。

想请问,这个2.7V会不会低了?

注:我把U13去掉,4PIN与5PIN之间焊个10K的电阻,1PIN、4PIN直接导通,结果还是被拉低到2。7V,说明U13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
我把U13去掉,4PIN与5PIN之间焊个10K的电阻,1PIN、4PIN直接导通,结果还是被拉低到2。7V,说明U13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
标准应该是3.3V
对照图纸找到CPURST的上拉点测量CPURST,如果CPURST不正常
就要细查这个PCI3RST了

逐路断开这个信号的连接设备,找到拉低这个信号的设备吧

网友:
PCI3RST应该是主复位信号,到达的地方很多,包括PCI总线,LPC总线,还到北桥等。所有相连设备均可能拉低此电压

网友:
看下P3.3是否本身就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CPURST没有上拉点,CPU又是BGA的.

网友:
这机没有PLTRST,只有PCIRST。排查了所有设备,最后取下北桥,PCIRST恢复为3。3V。估计是北桥坏了,晚点换。

网友:
2。7V不正常

网友:
应该为3.3V才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