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老本子,刚开始不加电,加电后不亮,诊断卡C7。

楼主(2010-07-29):
     一台方正E150本子,客户送来时不加电,应该是在其他地方修过,客户说是桥的问题。
   接19V稳压电源,待机只有7MA,根据经验,+3。3V和+5V应该没有。拆机后测量没有+5V和+3。3V待机电压。测量MAX1902没有+19V供电,接着查,发现是保隔电路后面的一个保险烧了。换好保险,再接19V有77MA的待机电流。
    按下POWER键可以开机,但不亮。用诊断卡,报C7错误。如果拔下内存,报D3错误。但查资料,C7不代码没有?
    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解决!

网友:
83WL950D坏了。

网友:
W83L950D

网友:
再请教一下,这个芯片里面是不是带程序,买全新的芯片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在网上买全新的芯片能不能直接使用?这个芯片里面是不是带程序?

网友:
更换W83L950D后已经解决。购买的是拆机芯片。

网友:
这是个啥芯片啊